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2013-06-20):
E:\DSC02458电源给雷打了,后来打开来看,原来是里面黑的地方。刚好是开关
二极管
。但我后来换一个新的二极管,开机电源还是不转,但我新换上去的那一个二极管发热很大,差点烧线。
电源

网友:
把周围的电路都查下雷击的故障处应该不止一处

网友:
雷击的电源要仔细查,还有损坏的元器件。

网友:
在保险处串一个60W的灯泡试试吧,高压维修一不小心就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