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这个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3-06-20):
电源给雷打了,后来打开来看,原来是里面黑的地方。刚好是开关二极管。但我后来换一个新的二极管,开机电源还是不转,但我新换上去的那一个二极管发热很大,差点烧线。

网友:
旁边的 IC估计坏了!

网友:
我们是不是一个地方的哦 我们这里昨天晚上也打雷了

网友:
电源打坏一般不单单这么个小小4148,其它查查。

网友:
对!都雷到了,那会这么简单的烧掉4148,而且你换了后又那么高温了,肯定有短路。

网友:
你测测7500的4脚是不是0V,然后11,8脚的电压是不是2.2v左右,然后看12脚是不是25V左右,如果这些都正常,那么这个芯片是估计没问题

网友:
对了,忘记说了,你看看8脚11脚连的那2个小的三极管是不是通了,这个坏了,发热会很大,但是任然有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