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希捷ST3500320SV SV16固件

楼主(2013-06-20):
我有块希捷500G硬盘转动或读盘都正常就是BIOS里面不认,确定是固件坏了,这个是希捷硬盘通病了,我手里没有这个型号的固件,那位师傅们有希捷ST3500320SV  SV16固件?上传一份或发我邮箱:904144338@qq.com小弟非常感谢!

网友:
找罗工      他可能有的

网友:
没修过硬盘,硬盘固件怎么修的?是驱动类的吗?

网友:
你以为是修WD呢,希捷你找到固件怎么刷?通病就是修固件,ST固件不能随便刷的。

网友:
监控专用硬盘,不知道是要数据还是要修盘?
如果,要修盘,可以按照固件门的处理方式,玩一下。
如果,要里面的监控录像,最好找专业数据恢复吧,弄得不好,数据全没有了。
写固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动不动就跪下,也没真看到跪,男人是随便能跪的吗?

网友:
修盘,不要数据。不知道固件如何修复,有没有详细教程。

网友:
按照固件门的处理方式,处理一下看看。

网友A:
不知道你手上有些什么专用工具,没有工具是修复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手上有些什么专用工具,没有工具是修复不了的。

有USB转TTL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