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潮BA-218

楼主(2013-06-20):
一块  黑潮BA-218  问题是 显示器亮下 马上无信号,  加焊南北桥 无果  刷 BIOS  和换IO 也不行  CPU  内存 都换过了  ,单插显卡也是这个毛病 。求各位大神 帮忙  。。。  附赠 好板bios

网友:
换北桥或者查一下北桥到VGA的信号

网友:
重新测量主板内存、桥供电及北桥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