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无法更新怎么办?

楼主(2013-06-20):
用鲁大师和万能驱动更新显卡驱动的时候都提示更新失败,什么问题多?
显卡

网友:
这种情况要先做系统试一下

网友A:
确保网络无问题 已经下载下来了更新包却无法更新 手动试试看

网友:
还是改用驱动精灵好用。

网友A:
驱动 人生试看 看

网友:
可以用驱动精灵,驱动人生软件进行在线安装。,也可以进官网自己下载

网友:
那就下载安装版的驱动试试。

网友:
用“驱动精灵”更新,妥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