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 显卡温度高

楼主(2013-06-20):
HP CQ42 花屏 加焊后不花 但显卡芯片温度超高 ,用了几个小时又花了,之后订了显卡芯片换上 ,还是温度超高 手机都沾不上 ,有兄弟碰到过吗?

网友:
是不是供电电压偏高呀?

网友:
这种情况还没有遇到过,有遇到过朋友出来说下

网友:
  供电正常吗?   换全新显卡也一样?未遇到过,期待解决方案啊

网友:
是什么显卡,要把散热搞好

网友:
改长转有用吗,还是说供电不行,芯片老化啦

网友:
确定散热管是好的,把风扇改常转,加好的硅胶和铜片。

网友:
你要测试一下散热器 是不是出风口那里的导管没有温度,或者温度低的话。就是风扇导管坏了。不常见但是要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供电正常 1.2V   不修了 准备换板了

额  客户同意就好了

网友:
显卡缺电压,或PWM不稳定

网友:
这问题没遇到过,是不是散热问题哦?

网友:
铜管换过吗,有的铜管老化了也这样

网友:
是不是显卡下面垫的太高了

网友:
刚接了一台一样问题的!也是花屏 散热片那边特别烫手!目前还没修 不知道改常转后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