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w 白屏修复

楼主(2013-06-20):
收到一个三星943NW的显示器,通电白屏,无显示器菜单,电源灯为触摸式,绿灯正常,开关正常,就是白屏,不显示,就拆开测吧,拆开,发出未修过,电源板供电正常,驱动板3.3V也正常,屏上的接口处供电保险5V也正常,心想白屏应该是驱动板或屏坏,就从网上订了一个通用驱动板改好的,

到货后接上还是白屏,唉,还是屏的问题啊,量量屏上的各个小保险也都是通的,也没有对地的,在量到两个1117时,发现问题了,第一个1117上面有电压,而U2标识的1117三个脚都没电压,想想换一个试试吧,这个U2是1.8V的1117芯片,找了个新的换上,再通电显示画面了,上面也有电压了,至此修复,原来的驱动板也没坏,就还用原来的吧,

网友:
细节,太重要了,

网友:
我遇到三星驱动板白屏故障多是6脚小IC“3BEA3”坏导致。

网友:
我遇到的都是没有平供电  直接拉个5V就OK咯

网友(点评):
从哪里拉5V呀

网友:
楼主怎么没用通用点屏的点一下呢

就省下了发板的功夫....真不知楼主怎么思考的

网友(2014-07-07):
白屏看看屏上面的供电5V正常吗》屏板上面的小电容很容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