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里以经有系统了,怎么往系统里放杀毒软件

楼主(2013-06-20):
U盘里以经有系统了,怎么往系统里放杀毒软件,意思就是说。电脑系统做好以后桌面上会显示杀毒软件。这个该怎么做请高手帮帮忙
桌面

网友:
这个?可以吗?

网友:
封装系统的时候把杀毒软件安装包封装到系统里,或者直接把杀毒软件装到c盘连同系统一起封装,

网友:
用封装软件把系统打开,然后把你要的杀毒软件放进相应文件夹里,然后在进行封装即可。
这里有个软件名称,你可以试下Easy Sysprep

网友:
自己封装系统里就好了

网友:
我弄过一次,用的是镜像浏览器打开GHOST的文件。可是我往里面放360的时候不能一下子拉进去。文件夹只能一个一个的拉进去,能不能一下子全部拉进去一个一个的拉太了吧,请高手帮忙

网友:
Easy Sysprep你说的这个软件太复杂了吧,我没用过,不会用,能说一下怎么用的吗

网友:
可以去IT天空论坛下这个软件的教程

网友:
讯维网没有封装教程吗

网友(2013-11-21):
这个好像是在PE下杀毒,天意论坛里有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