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通病怎么解决

楼主(2013-06-20):
碰到好几台了,开机屏亮但不显,屏幕上只有数字模拟的框框漂浮,没办法,只有换逻辑板,一个100-200,请问大神有什么方法可以修好的。坏板子都还在

网友:
重写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
用编程器写程序涩

网友:
少年,你是三星维修站出来的吧

网友:
换板子快牙

网友:
刷程序  三星sa330 特容易坏mcu

网友:
最好连mcu集成都换了要不还是不稳定

网友:
两个程序芯片一起换,通病了。我们修了好多了。

网友:
写程序就可以了  一分钟就搞定了

网友:
程序从新写一下

网友:
这种原厂的板子可以鞋程序?求方法

网友:
直接下载更新程序   用vga更新

网友:
程序 我有 22 和19的

网友:
才淘到的

网友:
我修过一台怎么把按键全换掉就好了,不一定就是程序坏了

我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