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10笔记本不触发

楼主(2013-06-20):
今天接一客户东芝L510笔记本,接可调电源0。00A 我的是三位的,不知道有没有待机,就当可以待机修,,拆机。。。。。。
裸板接可调电源 3V正常 ,5V为0V  ,打值3V  150  5V  0短路了,找到图纸,断开测试点PAD6100
,5V 正常,后面有电路,烧机吧,用3V ,电流 1.6A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562314857/QQ/WinTemp/RichOle/YE52Y7YX8DFAO@5M_4EW4]P.jpg 这颗芯片发烫,仔细看芯片有突出,应该是烧坏了,拆下 ,阻值150,应该正常了,接上可调电源,3V有了,5V还是没有,但是阻值正常了啊,把U装上,按开关触发,芯片没有淘吧,,,,,,,,这个是功放烧了,内置声音没有,耳机好的,。。。。。。第一次,

网友:
学习了 功放也会引起5V短路啊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待机 就当有来修啊 这个有点矛盾 最好是测试下 再……否则意识会影响思路

网友:
5V 要触发后才出来  功放就是用5v供电的  看来基础没学好

网友:
图片都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