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00GT温度过高谁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13-06-20):
我的是影驰9800GT现在一玩单机射击类游戏温度就能到80多度!!!    散热片也换风扇也加了还是不好使谁有什么好办法啊

网友:
上水冷散热器呗!

网友(点评):
上什么,水冷,直接装空调 搞到零下1度,,

网友:
看看硅胶干了没,这类显卡温度本来就偏高的,我以前用的有时到100度,照完不误

网友:
是不是超频过  可以进行降频  不过性能也会降一下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打开机箱侧盖,我以前用的是PD920,一到夏天那个热啊,内存都被热坏了两根.后来一打开侧盖,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网友(点评):
一个破烂卡还上水冷,,看来,你家是开水冷店的,我说空调楼主家里可能有了

网友:
换个超频三小海就够了,温度肯定能下来,还有就是如果还很高,那就是温度感应有出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能装上空调 你就是人才!  水冷网上都一有卖的!

呵呵!  破显卡还修干嘛! 还不给扔了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