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an68sCPU温度高到断电,救解啊

楼主(2013-06-20):
这板子很搞笑,只要运行窗口多了,打点小游戏CPU温度马上升高,并且一直升高,直到关机,如果只是待机,温度在45度左右,救教,如何修好
cpu

网友:
把cpu盖子划开涂点什么东西 反正不是硅胶

网友:
试试查供电IC

网友:
肯定考虑散热问题,先搞导热硅胶

网友:
换个铜管试试

网友:
cpu不行了。。。

网友:
AMD的经常CPU和主板出问题,CPU放在别的主板就没事,主板放别的CPU也没事,2个一起就发热
为什么捏!

网友:
AMDde CPU出现这样的问题 那就换了吧

网友:
换U 查上下管的波形

网友:
还可以有个办法 把cpu拿下 用零号砂纸打磨散热面 我一般垫在玻璃桌面上 磨到现铜色 我这样修复了4--5个了 5000+最多

网友:
加个大风扇,BIOS里的温度再搞高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