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F440S不认硬盘

楼主(2013-06-20):
一台神舟的机子,不认硬盘,但是开机次数多的有时候能认到,但是进不了系统,大部分是认不到硬盘。开机的时候不插硬盘,神舟logo一下就过去了,但是插上硬盘就会卡在LOGO,一段时间,也能过去,就是认不到硬盘。换了几个硬盘都是一样,也不能进PE。  初步诊断是南桥,但是换了个南桥,症状还是一模一样,
   求救!!!!!!!

网友:
只装硬盘,不装光驱试试。5V。或3.3功率不够吧,查待机3V5V。上次修到一台,装上光驱就不认硬盘。。F440S上次也修到一台二修机,修了二天才修好。

网友:
硬盘供电不足的话可能会这样的

网友:
就是单板 试也是一样的  接上硬盘也认不了

网友:
刷一下BIOS 吧

网友:
硬盘接口有没有问题的哟

网友:
查这个机子的硬盘3.3V 5V都是正常,硬盘的数据线sata_txp0等的组织无穷大,有4根,都是无穷大。检测发现南桥经过电容再到这些脚的,量南桥到电容的组织是300多,过来电容就无穷大了。
  求高手指点一下。这是正常的吗?

网友:
硬盘接口到南桥的电路 也需要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