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014 SUS_ON不出

楼主(2013-06-20):
RTC电路正常
EC供电,复位正常,EC的晶振换了
BIOS刷了,BIOS芯片换了
ACIN正常,LID_SW正常
EC换了
EC收到开关脉冲波后没发出SUS_ON开启南桥待机供电
线路跑了遍没断线
手头没
示波器
,不知道怎么修了
芯片

网友:
断开南桥那边 看看是否EC 有出来SUS-ON 如有 就是南桥拉低

网友:
查一下SUS_ON 有没有短路

网友:
SUS_ON没短路,SUS_ON也没去南桥

网友:
翘起EC发出SUS_ON信号那个脚,测量那脚电压,看i你的问题应该是南桥拉低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