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3按开关不触发,按键盘的5键触发显示LOOG掉电

楼主(2013-06-20):
故障为不触发,按5键触发显示LOOG掉电,测量开关接口,1脚为3.3V  2脚3.3V  4脚为0.4V  5脚为1.28v,cosm电池拔掉拆电源能触发,但一样显示LOOG就掉电,4脚电压应该为3.3V高电平才对, 测量EC125脚电压为0.29V 在测R126的另外一端为3.3V高电平,另外一端为0V 是不是EC坏了还是后即拉低了啊,测量了R126电阻10K正常啊,C128跟C19没上料啊,各位精英们来指导下我该从那里下手啊。

网友:
开关那里有没有3.3V以上的电压。怀疑开关那边有短路。。当触发后,由于短路相当于长按了开机键,引起掉电。。

网友:
拔掉开关一样,EC125脚就是通过一个R126电阻想通的,我想是EC坏了,但这EC没有IT8518

网友:
有这种事,那应该还是EC那边的问题

网友:
测量EC125脚和开关对地阻值,正常就换EC

网友:
125脚出来应该会过电阻什么的,拆了电阻看哪里短路,没电路就拆EC后再量,焊功好,就焊起125脚来量。

网友A:
你这个应该修起来没难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应该修起来没难度吧,

解决了,EC125脚的开关的4叫中间有个电容,测量没组织,直接拆了电容3.3V高电平出来了,开机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电容是滤波接地作用的吗  这个电容短路了 是不是导致3.3V直接对地短路了呢

不清楚,那个电容是跟开关按键想通的, 测量有没组织, 但没有对地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测量电容的阻值是拆下来 用万用表测量的吗

在板子上测量没有组织在拆下来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没有阻值是无穷大为1吗

是的, 没组织不就是二极管挡测量的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电容是滤波接地作用的吗  这个电容短路了 是不是导致3.3V直接对地短路了呢

觉得这样的问题你应该懂的啊  看你的级别和分数

网友:
这问题很简单,拔掉开关板,测EC125脚电压应是就可很快知道是开关板,还是主板上问题了。

网友:
EC吧,有的话换一个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开关的CH31电容已干掉,EC程序也刷了,都不行。只有怀疑ec坏了,没芯片啊。有换过好了的吗?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