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2显示器屏幕一闪就灭,换电源高压一体板后无效

楼主(2013-06-20):
今天接了一个三星22显示器,开机屏幕一闪就灭,屏幕有图像,怀疑高压有问题,换了电源高压一体板后无效,还是一闪就灭,求解决办法,我是主修复印机的,最近才对显示器下手,还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补充内容 (2013-6-21 21:19):
问题已经解决,更换灯管后故障消失,有一根灯管闪烁一会才能亮,换了就好了,至于屏幕内的那几层膜我按照光面朝下的方式安装的,安装后能正常使用,亮度也可以。。。
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
灯管,换下试试,看你说的应该排除其他的了,就是灯管了

网友:
灯管问题,

网友:
灯管虚焊

网友:
改个高压板试一下

网友:
不好意思没看到楼主换的是一体板,,,那可能就是灯管的问题了。

网友:
灯管检测了吗?

网友:
确定灯管问题了 ,已经换了 ,裸机测试没有问题 ,安装的时候发现有几张反光板,可我不记得反正了,有谁有详细的顺序和反正,还请指点下小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