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看看这个显示是不是坏掉了

楼主(2013-06-20):
大家好,,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显示器坏掉,,因为维修显示器的地方离我太远了,所以,问问大家如果是显示坏了我在拿去修,如果是显示器坏了情况, 是什么东西坏了,维修大概多少钱,谢谢了。

网友:
不像,顶上广告条色彩还是纯的。
是CRT的话左下角发黄及有可能磁化,看旁边有没喇叭之类磁场,有的话搬开,关机十来分钟后再开就好了,要是旁边没有磁场那就是坏了,消磁电路故障!

网友:
你想说什么呀?水纹?
如果周围没有干扰就是电源滤波不良吧。电容鼓了或者加电容。

网友:
是22存液晶呀,图片放大可以看到,很多竖条呀,在看清楚的时候好像是灰色的底,字体很不清楚。

网友:
什么品牌的?

网友A:
这像排线问题,先换跟排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像排线问题,先换跟排线。

谢谢你的回答,,忘记说了,这个问题有时候用几个小时也不会出现,有时候用1个多小时就出现。

网友:
排线问题,用橡皮擦一下排线两端,重插进去一试。排线插入屏接口处的下面垫上一层泡沫纸条更好。

网友:
可能是显卡驱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问题,很简单我一下子就修好了 ,是驱动板性能不良,电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问题,很简单我一下子就修好了 ,是驱动板性能不良,电路问题。

你好,太感谢了,我一直盯的别人回复,,一直按F5刷新,哈哈,,这个问题能否,在详细说明一下吗?摆脱了,

网友:
估计你搞不了,为了避免故障扩大,送修吧。

网友:
长时间之后出现状况,应该还是电路问题

网友:
请问你是做维修的吗?若不是还是建议你送修,要不然被高压电到可就不值当了。

网友:
首先排除显卡问题 ,然后是排线,驱动板,如果换驱动板成本25块到顶小心被人黑。

联想驱动板25元 你们家生产的呀???
电脑这行就是你这种人搞烂的,,,
你丫水电人工费成本不算啊,你是慈善机构的么
驱动板成本25那有。维修不用吃饭
换显卡料板拆不用钱,再买台BGA,来问修的你也敢说?

网友:
显示器出问题时马上用笔记本测试,看是显卡的问题还是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
分清是显卡问题,还是显示器问题,这个17楼已经说明,用别的机器试屏

网友:
换个屏线   三板一起换搞屏

网友:
谢谢各位好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