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model:940bw 用着用着黑屏,指示灯亮,再按开关屏幕显示几秒又黑

楼主(2013-06-20):
收到一台三星显示器,拿来时是不亮机,无指示灯,拆机维修,发现电容爆了,换了ok,试机一下午,客户来拿,第二天又拿来,说亮着会黑,说不定什么时候,留下机子试机一下午,没发现问题,客户拿走,次日又送来,说不行,晕了,我试的时候怎么都可以,现在把主板上的电容全部换了,还会,说不定什么时候会黑,想把灯管换了,到现在还没动手,就是想不通,每次都是主板很热时就黑,求给给意见啊

网友:
是不是显卡呢

网友:
加焊下开关变压器。。再不行改个高压板。。。。(不会是客户的显卡温度高吧)

网友:
典型高压出问题了

网友:
高压板或者灯管有问题了,保护电路工作切断高压了。查下灯管,灯管正常就改高压或者去掉保护。

网友:
现在怀疑灯管,就是没去搞,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