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70 i3二代 独立显卡 无cpu供电

楼主(2013-06-20):
一台二修的联想v370 i3二代 独立显卡 拿来测量没有cpu vcc-core  cpu供电ic NCP6131给人焊过 cpu滤波电容也焊过, 测量cpu电容有一个短路,换掉 ,前端的3组mos管驱动NCP5911有一个短路,3个都换掉,测量发现,cpu供电ic 9脚有en 3.3v,10脚 12脚供电正常 ,但没有去 ncp5911 3脚的电压(电压只有1v左右),于是把 3个 ncp5911 和3对 mos管拆了 ,就量cpu供电 33脚 也是1v左右(正常应该3.3v),于是换了几个ncp6131 结果还是一样,请问 ncp6131的工作条件是什么?这里附上B470电路图  cpu供电电路一样的,

网友A:
测量4,5,6脚电压,没有就换桥吧?你看下HM65是时序吧

网友:
好像有6个条件吧,主供电
辅助供电、VR_ON、VTTPG、等

网友:
看一下也要积分啊...

wt求问 -6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vcc_core 都没有 何来 4 5 6 信号?

456是电源管理芯片的456脚, 就是vid脚的意思

网友:
你可以先测下 从芯片的工作条件满足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测量4,5,6脚电压,没有就换桥吧?你看下HM65是时序吧

这芯片电压识别信号是桥发送的吗?

网友(2014-11-11):
系统供电OK,和电源好信号,这两个信号送到MPCH,才能发指令给CPU,出供电

网友:
以上观点纯属个人理解,不一定正确

网友:
信号 控制 用示波器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芯片电压识别信号是桥发送的吗?

cpu坐发的吧2

网友:
不是很懂 就是来看看

网友:
按理说1V的电压在数字电路中也属于高电平了。没打一下33脚对地阻值吗?PR4301阻值是否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