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O散热问题

楼主(2013-06-20):
这个月接了一台联想E40 说温度很高 一看到这机器很头痛啊 因为这机器铜管很容易坏 于是开机测试 铜管CPU那边很烫 显卡还好  怎么弄就弄不好 请求各位大家指教啊 怎么弄啊 改转风扇不行啊  会报错啊

网友:
换散热器吧!我今天就换了一个!成本就几十块吧!

网友A:
那U是AMD的,难降啊,只要不掉电就用着吧,AMD的垃圾

网友:
这个机子温度就是高呀没别的好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U是AMD的,难降啊,只要不掉电就用着吧,AMD的垃圾

你好U是I3的 请教一下怎么弄啊 ?我再线等着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U是I3的 请教一下怎么弄啊 ?我再线等着  谢谢

是开机没玩什么就温度高还是玩游戏或者压力测试时候温度高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开机没玩什么就温度高还是玩游戏或者压力测试时候温度高啊?

你qq多少 压力测试没多久就会过高  还有看电视没多久就会很高呢 在85度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qq多少 压力测试没多久就会过高  还有看电视没多久就会很高呢 在85度呢

WIN7系统吧?按个鲁大师,节能降温哪里调下应该可以降蛮多温度了,就是稍微慢点点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 铜管换新的 还是一样的啊  换了二个了 都是新的 啊

不会拿什么邪门吧! 我今天换了就好   鲁大师温度压力测试  十分钟都不会高温报警     实在不行     不会掉电就脚客户凑合着用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N7系统吧?按个鲁大师,节能降温哪里调下应该可以降蛮多温度了,就是稍微慢点点罢了,

这机器本来就是w7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本来就是w7啊

那你按我的去做,温度肯定降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按我的去做,温度肯定降下来的

好的 谢谢你了 辛苦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会拿什么邪门吧! 我今天换了就好   鲁大师温度压力测试  十分钟都不会高温报警     实在不行     不会 ...

可是客户一定会用鲁大师测试啊 怎么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是客户一定会用鲁大师测试啊 怎么办啊

是显卡温度高  还是cpu呢?

网友:
肯定是显卡温度高吧,加铜片会不会好点呢?

网友D:
这机子是通病,直接把散热片全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子是通病,直接把散热片全都换了,

换了  都是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