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我的笔记本怎么了?(屏幕有几条亮线)

楼主(2013-06-20):
大前天,下班回家开机,正常,听歌。。。洗完澡后出来一看,哇噻,屏幕一条亮线(最下面那条粗的),顿时头一阵炫晕!

今天,也是下班回家,开机,听歌。。。给我手机刷了一下miui系统,抬头一看,哇噻噻,屏幕又多了两条亮线(上面两条细的),顿时头一阵狂晕!

笔记本为联想Thinkpad T400,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线 or 屏?维修行情一般多少钱?这样用下去是不是亮线会越来越多起来?高人们走过路过不要飘过,留下你的高见!谢谢大家了。

曾几何时,我的人品也要爆发鸟?唉。。。。下面是用手机拍的两张图片:

最新情况,一会儿工夫,又新增了第四根线!我再也不能淡定了,亲爱的本本,你这是要闹哪般?如下图:

补充内容 (2013-6-21 17:26):
49楼有更新,屏已拆下,请大家再帮我看看这个屏的一些参数。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3-6-21 17:31):
已外接显示器试验过,正常显示。估计就是屏的问题了。
如不出意外,本贴将持续更新,直到有个结果为止。
谢谢大家的关注。请大家移步49楼,看看这屏是什么规格或参数啥的?什么厂出的?LCD or LED?等等

补充内容 (2013-6-24 20:16):
2013.6.24晚上8:00更新:
今天淘宝购的屏到货,LCD屏。已换上,一切OK!只是屏幕下方边沿处略泛白。屏180元,运费22元。
至此,算是有一个结果了。谢谢这几天来论坛的兄弟们帮我答疑解惑。

补充内容 (2013-6-24 20:23):
屏已换上,效果还行,正常使用吧。更换后的图片在77楼。最后要解释一下:我曾经做过两人企业网管,跟大家真是算半个同行,明天春天准备去迅维网培训。请大家压力不要太大,我不是“客户”

补充内容 (2013-6-26 13:28):
这两天陆续有人跟贴,都不认真看贴,都已经有结果了,都不看楼主的补充内容吗?虽然我是小白,但看了很多自以为很厉害的回复现在看来也是错误的,小白不止我一个!

补充内容 (2013-6-26 13:30):
另外,本贴只是个求助贴,请个别是坛友不必过分解读,它就只是个求助贴而已。现在已解决问题了,大家都别回复了。谢谢曾经帮助过我的人,谢谢迅维网这个平台。关贴吧。

补充内容 (2013-6-27 22:38):
再来补充一下:根据兄弟们的回复看来,这LG的屏是翻新屏的可能性极大。如果叫我现在重新选择,我会选300元以上的屏,事实是已经买了就只能将就着用了,静静地等待下一次闪屏吧。如果真闪了,我一定会在这贴子上更新

补充内容 (2013-6-27 22:42):
关于LG闪屏门,最后补充一点:既然联想原装液晶屏都有闪屏门并已经发生,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要求LG的屏就不能闪屏呢?电子产品看人品吧,这屏倒底闪不闪?用下去便知,即使真会闪,我也没办法,即成事实已经不能回头了

网友(点评):
典型的屏排线开焊,LCD or LED都不晓得。本楼主一定是顾客,打入内部。。鉴定完毕,请点评

网友(点评):
请大家谨慎小心 点评

网友(点评):
现在的客户都自己修了,表示压力很大

网友(点评):
目测楼主搞坏主板和屏线的可能性很大,找个专修的地方换个屏就是了,费这心思又是何苦呢?

网友(点评):
180元是WX3的LP屏!你等着再换一片吧,我只能说"呵呵“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吧

网友:
屏坏了   这个屏价格不菲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刚图片未上传成功,2M多。现在重新上传成功了。麻烦你回头再帮我看看。谢谢了。

ni hao  wo deqq596743528

网友B:
恭喜你屏坏了!呵呵,维修要不了多少钱,只要个400到500元就能修好!

网友:
屏幕坏了吧,价格不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恭喜你屏坏了!呵呵,维修要不了多少钱,只要个400到500元就能修好!

谢谢你的关注。你说的那个400---500元的屏是杂牌的还是品牌的屏?

网友:
待换的,没有牌子,只是型号相同

网友C:
屏挂了,修不好哦得换新的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挂了,修不好哦得换新的屏了

谢谢你的回贴。我大体上明白了。

网友D:
换个2收屏也是可以的,要便宜一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换个2收屏也是可以的,要便宜一点

谢谢你的热情回复。再请教一下,淘宝上的屏可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热情回复。再请教一下,淘宝上的屏可靠吗?

不可靠,最好还是实店买 售后好找点    出了问题能找到人

网友:
是屏坏了  你发过来1800给你换联想原装屏的

1800,呵呵呵,算的上天价了
这个价差不多。。。
discodj139,谢谢你的幽默调侃,我懂你的言下之意了。1800元6个屏。。。TKS!
这要是我的电脑 我拿1800买一叠6个屏装上 坏一个抽出来扔一个 估计都够用到笔记本回炉的

网友:
屏问题。不过可以修复

网友:
屏坏了,换屏就ok!

网友:
恭喜LZ闪屏开始,换屏吧,不可修的。

网友:
屏坏了 换吧

网友:
第一》这个是屏坏了,第二,这个屏好像不便宜,第三,你自己换好像没有这个能力,所以还是老实点找个实体店看看,估计600左右应该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