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教一下我,你们是怎样串一个60W灯泡。图片就好。

楼主(2013-06-20):
有没有人教一下我,你们是怎样串一个60W灯泡。图片就好。

网友:
这还用图,准备插线板一块、插头一个,黑、红单芯电线各一根,长度看你需要了,螺口灯头一个,灯泡一只,把螺口灯头串入到红线线路上,标好火线插头端,接好线就可以用了。还用上图?

网友:
这样就OK   这个还是好说的 哈哈

网友:
直接去下保险在两端接就OK

网友:
保险点接灯泡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去掉保险,然后把灯接到线路板上的保险点,就OK。

网友:
感谢各位对新手的无私指导

网友:
看看在保险两端接灯炮的大有人在哟,我也是

算我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