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跑马档41,跪求思路

楼主(2013-06-20):
本来是好的,因为我装机时把屏线搞破了,当时没在意吗,装上去后就出现大短,,把屏线拔了就不短了,但是跑马档41,过了内存,LVDS的阻值都正常441,442,,。,,,我怀疑是不是北桥挂了,各位谁有经验请指教下,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拔了内存跑什么,如果不是跑这个数那应该就是北桥了

网友B:
北桥烧坏了吧。换

网友:
估计桥坏了。可以先刷bios试一下。

网友:
bios刷一下,然后在考虑

网友:
先简单刷BIOS

网友:
也有可能是高压板的19V点到BLON了,先换个EC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北桥烧坏了吧。换

945北桥不怎么好做啊,这板子容易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拔了内存跑什么,如果不是跑这个数那应该就是北桥了

北桥做了,机器不好,掉了好几个点,不过好像是空点,,,,那点位图很大,线路真杂,真难看懂

网友:
。。。。楼主做事不认真啊  屏线都会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