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429 i3笔记本外接正常,内接不显。

楼主(2013-06-20):
手上有个三星429 i3笔记本,怀疑是显卡问题,加焊后外接正常,可是内接屏就是不亮,测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正常,其中3v是316欧姆,5v是500欧姆,正两个对地阻值正常应该不会相差这么大呀??恳请哪位大师能解我心中疑惑,还有这个本可能也是这个问题引起的呢,还是别的其他问题哇。。。?我先在这里拜谢了哦!

网友:
显卡应该没有做好   要重新植株

网友A:
确定屏和屏线好的话,建议更新下BIOS,因为有些搞过显卡需要更新BIOS版本的

网友B:
阻值正常。都有显示了。3v,5v肯定没问题的。换显卡吧。

网友:
测下屏的工作条件满足了没

网友:
是A 卡吧 是的话换显卡吧

网友C:
绝对显卡问题。换显卡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绝对显卡问题。换显卡就行了

谢谢,我换显卡芯片试试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阻值正常。都有显示了。3v,5v肯定没问题的。换显卡吧。

谢谢喽。。。。我换显卡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屏和屏线好的话,建议更新下BIOS,因为有些搞过显卡需要更新BIOS版本的

更新过BIOS啦,还是不行,换显卡试试哇。。

网友:
把显卡去下来,重新直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