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过会掉电 高手指点无思路

楼主(2013-06-20):
今天接到一台机子,dellm4030,开机正常能亮机,开始进入系统,进到一般时掉电,听风扇狂转,拆机摸到cpu发热严重,此为I3 380型号cpu,开始以为散热不好 清理了风扇擦了硅胶,以为没事了,上电还是20多秒掉电,cpu瞬间发烫,测得各个大电压均正常,cpu电压正常,没了思路,各位有没有见过类似的现象,指点下。。。

网友:
换个CPU 试过没啊  小弟也支持求解

网友:
CPU换过了 还是一样 呵呵

网友:
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CPU上电就发烫的  这个郁闷啊

网友:
考虑散热,胶垫和硅脂高度,期待高人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