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不启动

楼主(2013-06-20):
收到三星R428不启动,看了一下,没有3V5V。这两组电压是由CJ=CA和一个51117控制,其中CJ=CA烫手,3V这个场效应管击穿。换了一个CJ=CA和场管,故障依旧。CJ=CA还是烫手,没有电压出来啊。量一下5V对地只有12欧,3V对地也只有79欧。不知从何入手了,请大侠们指教啊!!!!

网友:
查下是不是后继短路了

网友:
明显35V短路啊,断开35v后极 在测下阻值,看看是前面短还是后面短,慢慢排短路吧

网友:
给你个连接, 你看看, 希望对你有帮助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53487-1-1.html

网友:
查芯片工作条件了,CJ=CA是不是RT8205啊?印象不深,要以找个图纸看下,但3V5V阻值不对,后级有短路

网友:
这种如果是19V击穿过去一般都烧很多东西的了,没必要修它了

网友:
图纸不给怎么跟你说呢,是进水了还是什么

网友:
三星R428有通病的,你这个就是通病,你在查的到的。

网友:
是不是5v后继有短路啊,烧机法,烧一下

网友:
通病来的,

网友:
硬盘底下的一个电容短路了饿,去掉就能触发了

网友:
  是啊在南桥背面小电容的问题

网友:
确实是这样,拿掉就好了,谢谢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