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5000AAKX容量与实际不符

楼主(2013-06-21):
一台主机,在客户现场(这台主机本身)查看,硬盘各个分区加起来总共只有120G,问之,买来也就2-3年的时间吧,感觉不大会的,近几年配的硬盘大多在500G左右。但这个也没理会太多,也许人家就这么大的硬盘吧。

将主机拿回来拆机吹灰的,结果拿出来的硬盘是WD的500G蓝标盘,具体型号:WD5000AAKX,这真的是500G大的吧?!

DiskGenius 3.8专业版里查看到的型号

这样,型号方面应该说是没有问题了吧

去XP的“磁盘管理”里,查看该硬盘,各个分区容量加起来也就120来G。这个“磁盘管理”应该能看得出有没有隐藏分区的吧,没有隐藏分区发现啊!前面的“磁盘精灵”里也没有发现隐藏分区

那么这个硬盘是怎么回事?意外造成的容量缩减?假盘?还是有大量的坏道或是砍了头,所以才容量减少?

那用专业的软件的来看下这硬盘吧

具体我不是很懂,但是这个图片上这些数据,指“当前”和“阈值”,很多项一样了,能否说明什么问题?

再一个,硬盘上不是纸的标签贴着的嘛,上面有序号号的。但和这个软件里查看出来的序列号不一致。

砍头不太可能 1640 蓝盘一般双头 砍1个 是250G 也许是120G 贴的假标
用VCR RHPA一下即可。

网友:
经人说,可以用MHDD程序下的RHPA的命令查看硬盘原始容量的

结果,把硬盘挂到MHDD上。无信息中说的HPA的“指示灯”。使用HPA、RHPA和NHPA这3个命令,均以“Fail”失败告终。

而MHDD程序版本是4.6的,应该有这个功能的吧。

是否用PC3000修理过的硬盘,用MHDD也查看不了的?

网友:
有可能有小的硬盘在用软件改成500的,当初有一个客户拿来一个1T的硬盘但是我用软件帮他分区的时候只有100多G

网友:
是不是人家用wdr 或者其他软件修改过硬盘序列号和型号,其本身就是120g 只不过加了个500g贴纸。

网友:
楼上的朋友说的很对  先用 MHDD 看看有没有HPA灯亮  有HPA 的话说明实际容量被剪切 NHPA 可以解除剪切

网友A:
MHDD查看没有HPA灯亮,表示容量没有被截取。
估计标签是假的,本身就是120G,被奸商当做500G的卖了。

网友:
如果,是被修过的话,也有可能是被关头了,修改成120G的容量的,不知道中间是否拿去维修过。

网友(点评):
目前,硬盘在没有对照的情况下看纸质的标签,非常象是真的。感觉这标签贴得也比较正的,在“虚线”的框框内。是写着16MB Cache,但实际上只有8M,是不?

网友:
想想应该是硬盘价格最高的时候买的电脑吧,应该是120G的改成了500G的来卖了!能这么改的肯定是高手、批量改的了,得注意一下这个时期的硬盘了。

网友:
是不是在BIOS中把硬盘型号修改了,来忽悠人的

网友(点评):
以你说的,不光是改这硬盘型号这么简单,而且还要改换纸质标签。

网友:
这么神奇

网友:
也有可能当初装系统时,硬盘被改小了.
我也遇到过一个,在XP下也是看到是一百多G,也是较新的电脑,我也觉得奇怪,经机主同意可随便弄后,用光盘启动电脑,用一个IBM的一个什么硬盘工具,对硬盘初始化,结果再装系统后,硬盘就是三百多G了.

网友:
那么以自己能想到的,还有点。WD的盘的电路板,是否也和其它品牌的盘一样,不同时期,不同型号,也有板号,不一样的?那我可以将电路板拆下来看看“板号”了?

网友:
再说一点,电路板上,有一日期标(易碎贴),这个大家都熟的。这个日期标是贴在一张激光标上面的,而这激光标又象是某某代理出货的标。

因为这纸质的标贴得比较“正中”,看不清这激光标写的是什么字,而且也不是现在的简体字。能见得这激光标上有“XSX”字样的水印,而这纸质的标上也有XSX的字。

重要的是,这纸质的标,通常大家会写上某某出售日期,是不?而这张写的,是保至(但不是保修至)某某日期。正好是5月7日到期。

最后,这最下面的激光标又贴在一枚螺丝上面,通常是没人会去撕了。

网友:
进入西数官网,查询一下SN号看看,是不是正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MHDD查看没有HPA灯亮,表示容量没有被截取。
估计标签是假的,本身就是120G,被奸商当做500G的卖了。

顺便问下另一个问题。手头上有个希捷的80G 串口盘。这盘原先应该是好的,可能在一次测试中,因电源的问题给“烧了”,目前无法正常工作。现象是,接上电源后,听不到盘内马达启动或是转动的声音。电路前面有12V和5V的供电,但马达端点上的电压都为12V左右。

这次碰到一个型号一致的硬盘,就顺便测下供电了。发现一个8脚贴片管子,型号为4833,它有输出-5V的电压到盘体里面去的。而这个损坏的盘没有。

损坏的盘上用的芯片是“E3P1S”,应该功能作用是一样的吧?因为硬盘的型号一致,电路板上用的元件布局一致,只是几个元件是不同的型号,但具体的位置是一致的。如果可以代换的话最好了。

还有个,如果是这个芯片损坏引起的,那这个-5V的电压是起什么作用的?又会使马达的供电电压导常,不工作?

补充一点,将好的硬盘的电路板换到坏盘上,连BIOS芯片都不用换,这坏盘就活了,能正常读出来里面的数据。

网友:
西数官网上查询了,纸质标签上的序列号是属于WD5000AAKX-001CA0这个型号的,应该说是一致的。保修期到2014年10月21日。

而按用软件找出硬盘内置的序列号,而属于WD5000AAKS-65TMA0这个型号,跟纸质标签上所写的有些不一样,保修期在2010年5月1日到期。

按这样,这贴的纸标签应该是真的,而硬盘应该是修理过的。那官网上有没有通过用序列号的方式来查询这硬盘有没有修理过?

再一点,如果硬盘是通过官方修理过的,那MHDD是查不出被砍头什么的?

网友:
难道只是换了个标签就可以当500G卖?

网友:
MHDD下,eid看下容量。遇到过类似的,在磁盘管理器删除全部分区,容量就满血了。不过这样的盘在BIOS下看容量是正常的。貌似是分区表被二次修改(如第一次使用A程序分区,第二次使用B程序分区),至系统识别错误。

网友:
双碟的500G砍了三个头

网友:
长见识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