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 3008-SP无输出,断断续续修了一个多月,总结下,供参考。

楼主(2013-06-21):
一块老的HOPELY长城ATX 3008-SP无输出,断断续续修了一个多月,新手嘛,没经验,高手勿笑。
总结下,供参考。
先上张修好后的图,手机拍摄,渣画质:
我去哦,传个图片好麻烦。
说下症状:无输出,没有紫5V,开机风扇不转。

打开壳子发现保险正常、大电容正常;后级N个电容鼓包,一个开关管损坏,型号13009L,更换之。
既然开关管击穿了一个,根据网上各种经验贴,保险起见,串了一个灯泡,
插电,风扇仍不转、仍然没有输出。

带电检测,大电容电压不足300V,电容表测大电容,正常;万用表测均压电阻,发现有一个阻值超过3MΩ,应该是100kΩ,更换之。插电,灯泡亮一下就灭,说明前级整流滤波电路没有短路了,测大电容电压达到了300V。

但是还是没有输出涅?我次奥,我是第一次修电源啊,不要这么玩我吧。第一次就备受打击啊。
上网查资料,论坛找帖子,发现全都指向一个罪魁祸首:辅助电路!

由于没找到这种型号的原理图,我想就用笨法子吧,把辅助电路元件挨个拆下来,测量元件值,画图纸,死马当活马医,反正是个破电源。

拆了辅助电源大部分的元件,还有非辅助部分的也给拆了,反正是学习。
终于找到了元凶,光电耦合后面有一个稳压二极管击穿了!哈哈,更换之,
插电,测量,我期盼已久的紫5VSB终于出现了!短接绿黑线,风扇也转了!各输出正常,+12V测量为11.84,不知原因。。。

由于第一次修电源,走了很多弯路,断断续续的修了差不多一个月,本人上班族,只有晚上回来有空修;
自己画了辅助电源一部分原理图,画图的时候看完前面看后面老是凌乱。。。

总结:1、无输出就先修辅助电源,先修出+5VSB再看其他的(貌似废话),2、最好拆下保险串个灯泡以免发生个严重问题(尤其在开关管击穿而保险未爆的情况下),3、鼓包的电容一律更换之,未鼓包的也拆下来看一下,因为有可能从针脚处鼓包而看不到,再用电容表量一下是否失容。4、焊完了元件要仔细检查有没有飞溅的焊锡,我就是没注意到这点,插电的时候啪的一声,吓死我了。5、维修要有毅力和耐心,实在不行把所有元件都拆下来挨个测量,我都拆了一半了!!

下班回去再把我画的一小部分原理图传上来,谢谢大家捧场!

网友:
没看到总结。。。。。。。。。。。

网友A:
你 发贴,要先在自己机器上,编辑好后再发才快,还不会因为一些问题,费半天劲,最后发不出来而懊恼

好办法,我也遇到过打半天字,来个网络错误发不出来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 发贴,要先在自己机器上,编辑好后再发才快,还不会因为一些问题,费半天劲,最后发不出来而懊恼

第一次发这么长的帖子,见谅。

网友:
鼓励发帖分享!
别着急,慢慢来。
把故障、方法说明白就好。

网友:
期待总结,伙计加油啊

网友:
伙计,为你加油!

网友B:
呵呵,一个月什么零件都可以拆出来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一个月什么零件都可以拆出来量了

哈哈,见笑了,上班族,没那么多时间。还要照顾孩子呢。断断续续的修的。我的计划就是把所有零件都拆然后画电路图的,但是后来发现是个大工程!!发现问题后就停止了。

网友C:
对于业余爱好者来说,维修的过程本身就是快乐的。修好,更是快乐的,无所谓时间的长短。

网友:
搞维修的大有人在,有的原件也不用拆了。在线测就行

网友:
不错,新手也是这样锻炼出来的啊,再接再厉啊,向你学习这精神。。。呵呵。

网友:
来看Cherry 键盘的
用得Cherry键盘
应不是普通维修人员

网友:
坚持一个月啊 楼主好精神

网友D:
  楼主以前做什么的。对电路基础理解的不错啊

网友E:
如此强人,不顶不行。这个电源我也有一个,拆开后也和你这一模一样的,有5VSB,就是短接绿黑线不运行,拆开已经快半年了,没有楼主那样的毅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业余爱好者来说,维修的过程本身就是快乐的。修好,更是快乐的,无所谓时间的长短。

这话说得好,我光买万用表、电容表的钱都够买2个这样的电源了。就是没事折腾着玩!我以前老是打游戏,都有颈椎病了,现在有了更好玩的了!至少比打游戏有意义。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楼主以前做什么的。对电路基础理解的不错啊

上班族,喜欢物理和电子,偶然机会看到了刘坚强的维修视频,对电源产生了兴趣,正好朋友有个坏的电源送我练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此强人,不顶不行。这个电源我也有一个,拆开后也和你这一模一样的,有5VSB,就是短接绿黑线不运行,拆开 ...

慢慢来,一共也没多少元件,比主板的元件少了去了。。而且都是直插元件,方便。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上班族,喜欢物理和电子,偶然机会看到了刘坚强的维修视频,对电源产生了兴趣,正好朋友有个坏的电源送我 ...

你可以做维修的、 找个地方学学。一定是个好手

网友G:
上的图片好看,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做维修的、 找个地方学学。一定是个好手

我还是当做爱好吧,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上的图片好看,赞一个!

多谢捧场,多多沟通。互相学习。

网友H:
加我QQ229203219,我有一个和你一样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H:
加我QQ229203219,我有一个和你一样的电源。

已加,这个电源挺老的。

网友I:
持之以恒,金石为开!以你的基础将会成为本论坛一名优秀人才,希望你以后为我们发更多更好的维修实例。

网友J:
这个是好贴,不得不加精。

网友:
引用 网友I:
持之以恒,金石为开!以你的基础将会成为本论坛一名优秀人才,希望你以后为我们发更多更好的维修实例。

有点夸张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是好贴,不得不加精。

申精!!!!!!!!!

网友:
1个月。好能坚持啊。

网友K:
学习了 。。。我这里还有2.30个电源呢  还没去修过,改天拆几个试试

网友L:
新人在维修电源时最好加个隔离变压器。小心触电。

网友:
引用 网友K:
学习了 。。。我这里还有2.30个电源呢  还没去修过,改天拆几个试试

你是开电脑组装店的吧,那么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新人在维修电源时最好加个隔离变压器。小心触电。

胆大心细,万事ok。

网友:
高手啊!但是看不懂!电源坏就丢了

网友:
上个图片看看呗!给你参考参考。。

网友(2013-07-22):
很有前途,很有毅力,这是必经之路

网友:
兄弟哪修得好了没有。?

网友:
向楼主学习,我也有一块,好长时间了没修好

网友:
最后测试的时候,可以使用废旧主板(能通电触发的)来做假负载。有些电源空载会保护掉电,或者输出电压有偏差。
修电源还是很好玩的,虽然挣不到什么钱。

网友:
电源也不是很难修,它就是一个:交流变直流,直流再变交流(高频的交流)再变高频的直流,经电感电容输出。掌握工作原理后再分析,跟着流程修就好了,越高档的电源不过是保护电路多了,出现一个问题多个保护电路动作,这让不熟悉原理的无从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