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710S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3-06-21):
裸板图片如下:
品牌:HP
型号:6710S
版号:英业达(OCP)
故障:不通电
故障分析:不通电,具体点说就是没有过保过隔离,也可以说电源接口有问题!
做维修就前提就是先易有难,往往好多问题都是小问题,只不过被人复杂话而已(个人总结)
第一步:因为客户拿来的时候,KBC1070上有个洞,先把此换掉,然后再排除电源接口是否存在问题!同时也要排除和KBC1070相关的电路是否存以短路;
第二步:由了第一步的排除之后,针对保护隔离电路做下简单分析:如图1
DC输入依次经Q507,Q514两只MOS产生+VBATR电压,这个电压向整机供电,也向充电电路供电。其中Q514导通是受充电IC PIN25 AVDRV控制,这个不难理解。Q507要导通须得有两个条件:1,ADP_EN#为L;  2,BATCAL#为H。让我们分别来看下这两个信号:
LIMIT_SIGNAL为适配器识别信号,也就是中间那颗针输入的信号,接入电路后其电压约7V,在这里被用着比较器LM393的参考电压。+VADP是适配器输入电压,一路向LM393供电,一路经R108,105,104分压分别送入两个比较器。通过简单计算我们可以得出,正常情况下比较器PIN1 ADP_ID输出为3.3V,这个信号被送入EC作适配器识别之用,先不用管它。PIN7 输出的ADP_EN#正是我们需要的0V(L)。然后这个信号经Q7倒相为高电平,送Q545的e,他的b是SLP-S3#_3R,开机后这个信号也是高,如此Q545截止,c极开路,经前一个图中Q539 G所接电阻R9252上拉,则BATCAL#为H。两个条件满足,Q539导通,Q507导通。
这里用了这两个信号来同时控制Q507导通,我想是为了提高在开机条件下当AC异常时的保护与隔离吧!
第三步:由了第二步的分析,就实测下吧:L1电压为18.5V,Q507的1、2、3脚为18.5,4脚也有18. 5V,5、6、7、8脚无电压;且LIMIT_SIGNAL电压为5.22V;
第四步:由第三步得知,Q507并没有导通,LIMIT_SIGNAL电压不正常;这两个情况可以并案处理:Q507要想导通,第4脚需要比18.5V电压低4.5V方行,那么也就是说Q539必须导通,而此管子要导通的条件是BATCAL#要为高电平,ADP_EN#要为低电平,其相关电路元器件要工作正常;实测BATCAL#为18.5V,ADP_EN#也为高电平!
第五步:如图2 ,U6及相关电路元器件要工作正常,方可出ADP_EN#的低电平,与ADP_ID的高电平;实测U6的3脚5.22V,2脚5.8V,5脚为4.7V,显然U6的PIN1与PIN7输出不会正常;接着查R109\D18均正常,而Q24却未导通;很明显此三极管要想导通ACOCP_EN#要接地,2脚经电阻R110与R112串联分压后,方可1 3脚导通,尽而LIMIT_SIGNAL才会为7点几V的电压;
第六步:ACOCP_EN#是扩展坞及外置接口过来的接地信号;到这里又有了两个情况要做下分析:可能有人会问,问题不是已经很简单了吗,不然:首先咱们想下:如果扩展坞损坏,那直接翘起此信号相连的引脚便是,但是这样一来会不会影响到其它信号如(PWR_SWIN#_3、LIMIT_SIGNAL等的正常);另一个问题就是翘起此信号相连的引脚还是不接地,那又能怎么做,直接短接Q24的1、3脚,那又会不会影响到后续的一些信号呢??
在此不做分析,大家不妨尝试着谈下自己的看法!
第七步:由以上六步的问题解决,终于测到了U6的3脚大于2脚、5脚大于6脚的正常导通值!可是PIN1\PIN7仍然不正常,替换掉U6正常了,期等已久的待机电流出来了,0.004似乎有点偏低了,不过总算看到了希望!
第八步:后来又定了一批进口的LM393-PXHF来代替as393m-e1,原先用国产的LM393不行,换上后自动上电!电流到0.98,稍过一会又到0.66!这样可以确定此机已修复(因为是裸板,只有CPU与内存)

网友:
就是U6坏没有发出高电平接通Q7,ADP-EN没有低电平吧?楼主分析很细,内功深厚

网友:
你没有仔细看,不但是U6坏,如果单换U6还是不行的!

网友A:
师兄 有两个地方我没有看懂。。。。。第一个是“ADP_EN#正是我们需要的0V(L)。然后这个信号经Q7倒相为高电平,送Q545的e,他的b是SLP-S3#_3R,开机后这个信号也是高,如此Q545截止,c极开路,经前一个图中Q539 G所接电阻R9252上拉,则BATCAL#为H。两个条件满足,Q539导通。”。。。请问Q545B级为高,Q545为什么会截止。。。。。第二个则是“第七步:由以上六步的问题解决,终于测到了U6的3脚大于2脚、5脚大于6脚的正常导通值!”。。。。。解决是直接把acocp_en#接地吗?。。。。。。。。不懂得地方还请师兄指教。。

网友:
HP的保护隔离就是特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师兄 有两个地方我没有看懂。。。。。第一个是“ADP_EN#正是我们需要的0V(L)。然后这个信号经Q7倒相为高电平 ...

第一个我想是因为Q545 E极也为高所以截止。第二个我也想知道最楼主是怎么做的。

网友:
LIMIT_SIGNAL这个信号 是由VADP 经过Q24产生的  他不正常 就会影响 U6 U7  如果是我修 我会先断开U6U7    楼主分析得太到位了,看这个贴子,我还特意下了份图纸 跟着楼主的分析一步一步查,太给力了,对了,最后请教楼主国产的393 为什么会引起起动上电, 还有ADP_EN#正是我们需要的0V(L)。然后这个信号经Q7倒相为高电平  这理还不是很理解 望指教

网友:
大师请教个问题啊,请问这个LIMIT_SIGNAL    7V左右的电压是直接从适配器接口中间的那针出来的电压,还是通过VADP通过Q24导通产生的7V左右的电压呢

网友B:
要是我修直接改电路了,方便快速。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我修直接改电路了,方便快速。呵呵

怎么个改法有说来听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