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换本子主板,需要看什么参数? 除了型号 板号,FRU干什么的?

楼主(2013-06-21):
1联想thinkpad t60 ,当初1w多买的商务本,主板坏了要换一块。看了所有写了字的地方,只有屏幕右下角有“t60”字样,外壳、主板上的文字、标签都不知道干啥的,板号是不是应该印到主板上,哪个是呢

淘宝上搜了一下,写着是t60的板子很多形状、芯片明显和我这个不一样,怎么保证买回来能装上?其中有一家的图片看着和我这块差不多,他还标注了fru号码,我的主板上也有这个号码,这是干什么的?必须一致吗?

另外,卖的这款板子标价220,真的这么便宜?这样的话,修还有什么意义?

我的主板的所有标签

下面是我的主板,朋友们应该都认识吧

网友A:
告诉卖主板的T60独显主板  正屏还是宽屏就行了

网友:
版号一样就行了

网友B:
同一型号机子有几种主板首先要搞清楚,不然买回来装不上。所以换主板也有一定技术,不像有的经常修板子的人说的换板子换板子,想当然地以为如探囊取物。还有人想当然地以为装系统也很简单,自己却不愿去装。因为装不上就赚不到钱,白忙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一型号机子有几种主板首先要搞清楚,不然买回来装不上。所以换主板也有一定技术,不像有的经常修板子的人 ...

以前也是看简单了,今天拆机再淘,才发现差别好多。真不如台机简单。

不过怎么地也是装系统简单些,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告诉卖主板的T60独显主板  正屏还是宽屏就行了

兄弟好帅啊! 的确是要跟老板沟通,差别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也是看简单了,今天拆机再淘,才发现差别好多。真不如台机简单。

不过怎么地也是装系统简单些,呵 ...

装系统简单是有前提条件的。

网友:
最好和买家拍照核对好,这样是最保险的。

网友:
主要还是板号要正确,你提供的图片里没发现板号,在板反面看下!实在找不到,提供给商家清晰的图片,或按商家的要求提供图片或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