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26L16SW 5V只有2.8V,有时正常怎么修?

楼主(2013-06-21):
创维26L16SW ,开机5V只有2.8V,有时开机5V又正常,是哪里问题啊,我想换个整流管试试,请问5V那个型号为3178的整流二极管可用什么代替?就是220电感旁边那个,见下图,5V不正常时屏幕有垂直彩带

网友:
看不清楚不知道你说的是那一个整流管。还有5V低,有可能电容啊。电源带不起负载啊,短路 啊。。等等

网友:
断开5v的负载,看看是不是电源恢复正常

网友:
细心查一查

网友:
我前天接到19显示器的5V的电压高低变来变去,换光耦后正常

网友:
先还是断开看下,前后级是否有短路

网友:
电源板料板上找个相同位置的管子换上就行!关键是你用什么手段判断是他的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断开屏线后正常,估计是逻辑板坏了,没修,让客户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