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铅主板换有铅芯片怎么控制温度

楼主(2013-06-21):
无铅主板换有铅芯片怎么控制温度呢?我想应该按无铅的温度做BGA,因为主板焊盘是无铅,如果它不能完全融化,焊接效果肯定很差,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一般是按有铅的温度。

网友:
现在都是无铅的

网友:
用有铅的温度曲线就行  你焊盘上的无铅焊锡 不是都用吸锡线弄干净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