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自检不能检出独立显卡

楼主(2013-06-21):
有一块精英的NF4主板,开机无法检出独立显卡,但显卡插上其它机子能用,没有问题!之后用这块精英nf4主板插上块花屏的显卡就能检出,能进主板bios,但进不了系统就会死机不动。为什么这主板能检出花屏的显卡,而另一张正常显卡反而检不出,无能怎么试也检不出,这是不是主板出问题了?最大可能坏什么多呢?哪位高手讲讲听?

网友:
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让客户换主板,告诉客户兼容性不好,那能怎么办

网友:
应该不是兼容问题。。又试了几张显卡。还是不能检出,但是手中的花屏张显卡就能,,有这么奇怪的吗,是哪里电路季风了问题呢

网友:
刷个BIOS看下。还有就是查下接口

网友:
有遇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测量PCIE的正反面对地值,,还有就是PCIE旁边的电容是否坏了,都正常就加北桥

网友:
花屏的能检测出,是啥道理?

网友:
没有学过。。。

网友:
找块和花屏显卡一样型号的装上去呗

网友(2013-08-02):
找了张和花屏型号一样的就能检到了,能开机,,不知原因,这主板以前什么卡也能用的。。有人知吗?

网友:
玩这板子的人是不是调过超频还有驱动没装对,我出现过类似的花屏显卡相同系统换硬盘一块能检测一黑屏邪门硬盘都是好的

网友:
还原BIOS安全值 刷BIOS 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A:
打PCI-E的对地值,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加焊桥一定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PCI-E的对地值,看看是否正常

其它一切都正常的。跑码也正常,就是其它什么显卡也没有显示,只要跟花屏显卡同型号的另一张显卡能有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