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fp71e+ 显示器怪问题,求助!

楼主(2013-06-21):
接一台明基fp71e+的显示器,最开始过来,是不通电,拆开发现保险全桥都是好的,450V大电容略鼓,2个36V 470UF电容鼓的比较厉害,索性全部换掉,测量4个C5707全部正常。开机上电,通电了,屏幕也亮了,但是问题来了
通电开机后,开关管有“吱吱”的电流声,且开关管巨烫无比~,大概5秒后,烫的都不敢摸了,索性,更换了一个开关管,问题依旧,当时想,这开光管有铝散热片,散热片上面还有导热条到屏蔽壳上,心想温度应该就是这么高,随后插上电脑,结果没亮到2分钟,直接熄火了,不亮了,我又拆开,发现这次,250V保险烧掉了,开关管烧掉了,全桥完好。。。实在没头绪了

跪求高手帮分析分析!谢谢了

网友:
查一下尖峰吸收回路,尤其是小电阻,电容之类的元器件!

网友:
改个迅维的电源通用模块算了。简单。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