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 代 液晶显示器故障。 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3-06-21):
今天接了一台 现 代 液晶显示器,故障开机黑屏,关机亮一下,也不太亮。拆开一看爆了2个电容25V220UF.40T03GP坏了俩
。。换上以后 电压输出正常, 背光不亮 求大神指教!!

月饼 -30 抄来抄去,严厉打击!

网友:
背光不亮就查看背光工作条件,供电,接地,开启信号等。首先要保证电源电压输出正常。

网友:
先用通用背光升压板能否点亮灯管,确认主电压输出是正常的。再来修背光源高压部分

网友:
换个25V100UF的就行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先看下灯管正常否?若正常,换通用高压板。

网友:
我昨天也修个这个显示器  白屏。拆开发现里面的电容都怀孕了 。后来换掉了 ok了

网友:
楼主就不是搞维修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这就是传说中的2把刀吧。找专业的人给你修,就你那2下估计越高越严重

我 是修主板的 最近研究下显示器

网友:
在驱动和供电正常时:建议先用通用板高压板点下看。。。故障就明了!

网友:
亮一下黑屏,说明高压保护了。先排除下灯管吧。然是高压包,和供电管理芯片

网友:
感觉故障还是出在电源部分,把二次电源部分电容全部更换掉!

网友:
你检测下挂上负载电源输出5v有跳变没有,你说的感觉好像是电源板带不起负载!

网友:
这个不用修了,这个一般修不好,直接加个高压板,这个电源板一般是acer1916和优派1912用

网友:
一点都不亮肯定是高压啦  断开高压供电   改个高压条

网友:
看你头像再看第一张图右上角 想吐的赶脚

网友:
楼主,那板子,怎么和宏基优派1916W 的一样呢,双36排线,我修过一个,背光不亮,别接屏幕,用4根灯光试试点下。以前修过一个不通电的,12V5V输出跳变,换掉光耦和431以后,输出正常,就是点不了,后来才知道,灯管老化。所以你用4根新灯管。不行的话就直接飞线5V到ON,试试。8楼说错了,根本就不能用通用驱动板,因为屏线不一样、

网友:
路过瞧瞧看看,我觉得还有电容得换,要不将所有的电容都换了吧

网友:
换个光耦就好了啊

网友:
5V带不起来    负载

网友:
是在不行直接换通用版吧,快。。省着客户老等,显得自己技术不行,回切在慢慢研究切

网友:
楼主就不是搞维修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这就是传说中的2把刀吧。找专业的人给你修,就你那2下估计越高越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