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电路中 上管MOS 的G级电压一般是由哪个供电的?

楼主(2013-06-21):
(无正文)

网友:
由管理芯片ISL6566  6312  RT8855之类的控制一般就2.7-4吧大概,不看G级,看S级

网友:
上管MOS管G级  和VTT总线电压控制有什么关系

网友:
一般是由供电芯片的PWM控制的

网友:
如果板子上有2个PMW电源芯片,如何确定主从芯片关系

网友:
大哥你真牛!连pwm电路中的mos管的g级都能测到电压!你那个万用表牛逼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