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Z96显示器用一段时间黑屏维修

楼主(2013-06-21):
长城Z96显示器用一段时间黑屏维修

故障现象:刚打开时,指示灯闪几下,才能点亮,点亮后用一段时间黑屏,按开关没反应。

维修过程:把显示器拆开后,发现这种驱动板以前修过,应该是通病。凭着经验,换掉12V接口处的两个16V 100uf的电容。 因为手头上没有这种的电容就换了两个25V 330uf的。

换下来的电容

更换电容后,测机一下午没在出现故障

把拆下来的电容测了一下,一个容值100uf  一个是23uf(明显不正常)
应该是此电容容值下降,滤波不良导致此故障。高手请勿拍砖!

网友:
用大容量的电容带换是可以的啊 ???

网友:
顶起,应当多发发这样的贴子

网友:
液晶显示器很多故障都是因为电容容量变小引起的

网友:
怎么也没人给加个分啊!!也不枉我辛苦发贴啊

网友:
就这么几个字,还辛苦发贴,不过图片还是挺多的。给你加点分。

网友A:
经验不错。不过用波波测是不是要快得多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经验不错。不过用波波测是不是要快得多呢。

波波是什么东东。。新手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波波是什么东东。。新手求指教

波波就是示波器呀。不过修个电源,万用表够用了,示波器也不一定来的快。

网友:
大的替换小的,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知道可以代换的

啊谢谢了 我知道了

网友:
大电容替换小的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