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焊接PCI插槽的问题。

楼主(2013-06-21):
自己有一块主板,PCI插槽位上没有焊接插座,自己从其他报废板子上拆下一个完好的PCI插槽焊上去,插上网卡,可以正常识别网卡并安装驱动,但是不管你是否插网线,都显示“网络电缆没有插好”,确认网卡中、网线没有问题,而且,插上网线后,网卡灯显示正常。
请问:是不是我的PCI插槽哪个脚没有焊接好?
主板

网友:
你量一下A14,A15脚是否有。3V。B16是否有1。6V

网友:
换块别个型号的网卡试试

网友:
很奇怪,B1脚 -12V没有,A14 A15有3.3v,B16有2.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