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显示器无信号

楼主(2013-06-21):
之前是可以使用的,最近就变成没信号了!
状况:插上电源,亮红灯,屏幕显示NO signal!VGA线良好,主板接其他显示器正常,分辨率为1024X768,解码板为PR361

这板子大概是哪里坏了呢?大神们帮忙解救一下

网友A:
刷个程序试试
不行就换版

网友:
有点无能为力

网友B:
大多数都是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程序试试
不行就换版

話說看到很多刷程序。。。刷程序要哪些硬件基礎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多数都是驱动

直接換??聽人家說那個MUC頗貴的

网友:
直接换块驱动板吧...没有板.网购.这些都是必备的东西

网友:
换个 通用驱动板试试   注意排线屏那里供电  看看在左边 还是右边     分辨率 只要不过大就可以

网友:
资料的问题,屏的型号就要刷屏型号

网友:
别折腾了,直接换驱动板

网友:
换个驱动板吧,淘宝上二十多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