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60装独立 显卡驱动黑屏

楼主(2013-06-21):
联想y560双显卡的本本  装独立显卡驱动机器黑屏 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 换了显卡 问题依旧  等待高手给个思路  看见有人求助过没有解决  有遇到的吗 ???、 l另一个帖子的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4249

网友:
到官网下驱动试试,

网友:
重做系统,不行就加焊显卡,再不行就刷bios,现在好多机器bios容易坏

网友:
换了显卡芯片  换了显卡供电的管子 滤波  在尝试中

网友:
我修过你跟一样的 问题 但是不是联想的本 我的换完显卡就好了

网友:
应该要换显卡了吧

网友:
没换显卡之前 怎么不外接试试啊 ,把独立的裁掉 用集显外接试试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没有 啊   明天继续

网友:
集显没有问题 现在也是这样  安装集显的驱动 没有问题

网友:
要是黑屏了按开关键出现待机状态的话就重装驱动吧!

网友:
下来官方的驱动 装完了驱动重启 过了启动条就黑了 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

网友:
无能为力的问题,但愿楼主尽快解决

网友:
哎  快要搞死了  呵呵  别人换显卡就搞定了 我换了和原来的问题还是一样 的

网友:
看来 这个板子没有药可以医治了  求救 饼哥啊  ??????

网友:
做系统时把 显卡驱动打掉 然后再进了系统后 先装独立显卡的驱动在装集成的驱动  要到官网上找

网友:
我试下吧   还有个问题  我用AD64 看不到独立显卡的 BIOS 号 是 乱码  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乱说,这种机子打驱动要先集显再独显

网友:
这机器肯定有通病,我也在搞这个机器,也是这个故障,工作条件全正常,就是独显不输出LVDS信号,EDID也没有认屏动作显卡也是换过的独显和集显切换芯片没问题

网友:
你这机器有修好吗,我也遇到这个机器了,不好修

网友:
没有 现在还在放着没有思路了

网友:
是不是休眠信号 出了点问题啊  查查看

网友:
这机器BIOS容易坏

网友:
有时候修不好的机器换个人就能搞定了,,

网友(2013-07-21):
这个机器我也碰到易台,独显认不到,BIOS切换独显直接黑屏,楼猪解决没?

网友:
没有 现在 在BIOS 里看不到 显卡BIOS 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你的修好了吗 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现在有一块 在外地发来的新板子 准备换呢 也是和你的一个毛病

网友:
bios刷了没有啊,北桥的问题吧,

网友:
用AD64 看下显卡 有两项是乱码 刷了BIOS也是一样  显卡有自己的BIOS吗   客户急要 交换板了  可能是双显卡切换电路是上的  希望有高手解决

网友:
换个U试试。。。

网友:
不是U的问题 换个板子就好了   问题在板子上

网友:
我也是一样的问题,加焊了显卡,显卡周边的显存颗粒我也加焊了,我找联想售后哥们找了个纯净版的系统装上了,现在就是能正常用,但是不稳定,2天客户就回来了, 现在在我这里我都不知道怎么弄啊,这个机子肯定有问题,直接无语了。现在电池充电下面打了个X号也不知道是系统的事 ,但是能充电啊

网友:
官网驱动我也试过,没有用,这个机子我都开始是不是显卡的的通病啊,有待考虑。

网友:
这款机,如果是XP系统的只能用集成显卡的,要双显卡就要装WIN7系统的

网友:
此机器没有修出来  可能和显卡的BIOS有关系 有知道的说下  已经换板了

网友:
难搞啊我也见过一台的不敢修啊怕故障搞大了

网友:
我的Y480N也是一样,集显没问题,独显黑屏,有时蓝屏

网友:
如果装XP,用联想系统,W7,用纯净版的,驱动,官网下,我装了好多,没任何问题。

网友(2013-08-21):
  求解啊!我的机器也是,换了显卡也不行

网友:
这机器的显卡芯片假的很多的。

网友:
我的根本认不到显卡

网友:
卸载集成驱动,插显卡更新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