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人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3-06-21):
一台老机子,开机自检蓝屏C0000218,然后装系统装不上,全盘格式后装系统,装完后,进入系统在XP滚动条卡死机,是什么故障,求解?

网友:
硬盘出错了哦

网友:
这样,望闻问切,先硬后软。
目测主板电容有无鼓包,各散热风扇是否正常运转,USB接口(包括机箱前置)有无可疑设备或接口本身短路,使用MHDD等工具扫描硬盘是否有坏道。无芯片级维修条件的,先换块主板装系统试试。

网友:
硬盘扫没有,看有问题不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要一个一个的排除。
用MHDD扫描一下是否有坏道,硬盘老了,容易有坏道。

网友:
这类情况是硬盘的问题多!果断MH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