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W83627EHG是不是参与开机的

楼主(2013-06-21):
华杰 945块主板 闲来无事来跑线路  5VSB直接16V 22UF的电容供CPU....

想不通  还有这个61脚  3VSB也不知道那个元件供的电压。

网友:
看主板是那种情况参与开机的,你要知道intel的板子多数南桥和IO得多,其余有的是南桥和门电路 ,有的是南桥独立开机的,华硕 V星  技嘉专用芯片具体哪种情况,你可以用万用表一支表笔放在电源接口绿色线上,另一只表笔去划各个芯片 原件  ,划响哪个就是那个和南桥 都没有想的话  南桥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