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进水维修

楼主(2013-06-21):
接到一机器联想G450进水了,二话没说拆开了,一看 进水进在网卡口那块了,师傅说的,进水的机子,首先要仔细看进水的部位的严重性,用镊子小心的捅,没有可以捅动的小电阻之类的,就用洗板水轻轻的刷,刷完以后再挨个加焊,,修的过程中最好是氧化的小电阻和电容都换掉,但是这个不是很严重,只是换掉了一个q14旁的一个33.2千欧的电阻,全部加焊后,再仔细检查一遍后,进行测试,,,,ok  文章写得不好,尽请谅解。。。。

网友:
楼主真幸运,进水地方不是主要电路,本人刚修了个Y510集显,TPS51020部分进水腐蚀太严重,南桥,IO,ISL62275,TPS51020全坏,芯片周围腐蚀元件基本都换了,时钟,供电,复位现在都正常,不过CPU,又下不到图纸,正郁闷!!!!!

网友:
楼主运气好哦

网友:
坏这么多你怎么不直接换板

网友:
可惜的是主板修好了,键盘是坏的

网友:
还得换键盘哦

网友:
蛋疼,报不上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