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0电流跑0.8几 不跑马

楼主(2013-06-21):
一台HP 510 英特尔集显 主板,电流跑0.8几 不显示。换过CPU .内存。刷过BIOS 无效。。 测量所有供电都正常、cpu 两组时钟为0.47V ,测南桥的PLT_RST#为3.3v,测CPURST# 为1.05V 。 请问各位师傅 像这种问题 应该怎么查啊?
cpu

网友:
最好找个图纸,按时序修吧,

网友: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现在有台故障和你的一模一样!

网友:
刷BIOS看看不行查复位 PG等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