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开独立显卡 报116蓝屏

楼主(2013-06-21):
开独立显卡蓝屏116 关闭独立显卡 正常

网友:
楼主你好 ntkrnlpa.exe,可能是因为这个程序导致的错误!猜测!
甩给你一个链接看看能不能帮你,建议替换ntkrnlpa.exe

网友:
安全模式都蓝屏哦  换过系统

网友:
装的什么系统?

网友:
显卡有问题....

网友:
跟系统没关系  引起蓝屏的是显卡驱动 很有可能是显卡损坏或者显卡驱动故障.

网友:
估计显卡坏了。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行的话就显卡问题了。。。。

网友:
我认为是显卡的问题 ,建议楼主换个显卡

网友:
拆键盘检测出来看,你肯定会发现有个东西烧了
估计下盖裸照也爆裂了

网友:
我的东芝的M3OO的有时候也会这样   蓝屏报错116        换过系统有时候也会这样      难道也是显卡 啊     只是偶尔出现蓝屏

网友:
基本确定是显卡了。。。

网友:
我刚修好,类似你一样,也是华硕的,开机看见配置,跟着报警,随后蓝屏,随后重启都一样,后来重装系统OK。我那个是系统问题。我猜你可能是系统问题。

网友:
我遇到两片,确定是板的问题,准备明天换显卡试试

网友:
也不排除显卡供电吧??

网友:
加焊 或者更换 显卡  这个机器就是 当独显出问题了  集显正常  不过和客户说好 有风险

网友:
这机子显卡贵哦,

网友:
独显问题??

网友:
显示卡驱动卸载重新装最新的?

网友:
请问是什么问题呢,解决后希望公布信息,学习学习

网友:
独显有问题的,建议不要修了,有很多换上个独显,好的,但过不了多久又会坏的

网友:
直接换新显卡吧,昨天我刚换一个,和你的情况一样,用独显进系统蓝屏,关闭独显就没事了!

网友:
果断换显卡,装系统!

网友:
那个显卡不便宜把  加旱试试  应该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