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条纹屏一般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3-06-21):
今天看到一台联想的液晶屏,出现水平红绿蓝白条纹,如下图,以前还真没遇过。前辈们帮分析下这个一般是哪的问题?驱动板还是屏本身?还是说都有可能呢

网友:
这种情况是驱动不对或是屏线接触不好引起的!

网友:
用通用的板子点下。如果不行的话  刷个程序试下吧!

网友:
我上次碰到一台是屏线的问题,换屏线好了。

网友:
程序问题  你刷一下就好了

网友:
屏线仔细看一下

网友:
驱动板没检测到星号

网友:
先换屏线,然后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一般看这种情况屏是没坏的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属于原装版配屏程序出错了,原装屏配什么原装版是有讲究的

网友:
这个有一些是正常的不影响用,就类似无信号的提示,插上信号线就好。不能正常使用的话一般要刷程序

网友:
程序问题,刷一下OK

网友:
我觉得也像程序,好了上来说一声

网友:
有点象屏线坏了

网友:
哎  这种的确是程序问题   问题是刷了好多个都不一定能好    最后只有用万能板跳  ,问题又来了按键是那种薄膜形的还有小电阻  ,根本无法连接飞线   只有把亮度各方面搞好 ,  让客户拿回去节能模式关机

网友:
遇到过,肯定不是屏的问题
检查一下屏线吧,在不就是屏线到显卡之间……

网友:
程序,这个差不多都是。

网友:
同意 应该是程序问题引起

网友:
百分百的程序问题   在别的主板上拆几个24C16试试

网友:
屏线问题。经手这样的故障不在少数。。都是用镊子刮下屏线触点,心情好就给换一条。。

网友:
这个肯定不是屏的问题,应该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指教,明天我试下再上来说明

网友:
上次修一个三星的显示器这是样  刷MCU好的

网友:
試下還原。去工廠模式裡試試。

网友:
遇到多了驱动问题,刷一下驱动吧

网友A:
驅動板吧!!!

网友:
今天换条屏线可以了,是屏线的问题!感谢大家的热情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