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显示器灯管问题

楼主(2013-06-21):
优派显示器  开始是 接电后  显示 然后慢慢变暗  后关闭  没电源灯   打开后   发现电容鼓包  更换电容   后 闪灭  测试上面第二个灯管有问题  更换上方两个灯管  后 故障依旧   用测试高压条测试4 根灯管均没问题   更换电源板  后 闪灭消失    变成 开机5分钟后黑屏  请问各位大神  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保护了没有哦

网友A:
会不会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驱动板问题

有 可能    但是 也不像  ·········感觉 驱动板 一般不会出现闪灭 或者   开5分钟灭的情况

网友B:
四个灯管一起换了。 电容全部换了。看看故障还有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四个灯管一起换了。 电容全部换了。看看故障还有么

额         ······························我换主板了   ··········灯管·····测试没问题

网友:
故障依旧     很郁闷      这两天竟碰上一些灵异的问题

网友D:
老大们   我们遇到一台也是优派的 侧面有个按键  故障就是一闪即灭  把那个按键去除掉就可以了  好像我记得是侧面最上面的那个按键  你可以试试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额         ······························我换主板了   ······· ...

驱动板电源板都换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老大们   我们遇到一台也是优派的 侧面有个按键  故障就是一闪即灭  把那个按键去除掉就可以了  好像我记得 ...

好的  谢谢   额    va196W   侧面没有按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板电源板都换过了?

么有 驱动板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的  谢谢   额    va196W   侧面没有按键呀

哦哦   那按键在什么地方啊  你可以去除试试  。这个问题也搞得我们晕了  最后才锁定了这里  先观察一下吧

网友B:
手里如果有其他显示器可以拆下来  用下。排除下故障。如果这个也没有。你就定个通用驱动板。反正以后你也得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手里如果有其他显示器可以拆下来  用下。排除下故障。如果这个也没有。你就定个通用驱动板。反正以后你也 ...

嗯  也 是      郁闷   还是开一会 灭  痛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哦   那按键在什么地方啊  你可以去除试试  。这个问题也搞得我们晕了  最后才锁定了这里  先观察一下吧 ...

我把   按键面板   排线 拔掉 了  结果 故障依旧   痛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  也 是      郁闷   还是开一会 灭  痛苦

这种情况大多数都是电源板跟灯管问题。如果灯管绝缘没做好。也会出现此故障。 我上次碰到过一个。四个灯管电流几乎都一样。但问题就是解决不了。最后抱着侥幸心理换了灯管。就好了。如果你确定电 源板跟灯管一点问题没有。那么你就用个通用驱动板试下吧!

网友:
额   悲剧产生了     我经理让我 送去别人家 让别人修   唉·········

网友:
多谢  各位的   支持

网友:
高压板呢看看故障还有么

网友:
该高压 断开原来的高压电路

网友(2013-07-27):
驱动板的故障,检修驱动板

网友:
可能还是灯管和高压板的问题    显示一般开机闪灭 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估计还是灯管没有换好,可以先购个带架灯点下,先排除下灯管

网友:
你确定是原装的电源板! 那就一种可能了! 灯管没有换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