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加电,短接黑绿可开机的问题

楼主(2013-06-21):
两块儿联想的主板,一块儿945G,一块儿G31都是一样的问题,都是一样的I/O,开机开不了,不加电,风扇都没动静,但是用 镊子短接电源的黑绿线,是可以开机的。就是镊子从主板电源接口上面插进去,主板就开了,一切正常。现在怀疑是IO坏了,请有经验的前辈指点指点,是不是这个IO的问题。IO是ITE 8718F-S。

补充内容 (2013-6-22 15:51):
刚才测了一下,短接开机针,IO76脚无变化,另外,76脚直接与绿线相通,测试过了,用镊子短接绿黑线,风扇起转,但跑码到55不过。不亮。

补充内容 (2013-6-23 11:05):
绿线到IO是通的,短接开关后,电压无变化。那几个脚,哪个是给南桥发送信号的,哪个是南桥返回的,现在75脚接开关针,76接脚绿线,都通。短接开关后,75脚电压到0V,76无变化。
67脚4.93V,短接开关针4.94.    68针1.62短接开关后2.80.    69脚2.96V短接后3.01V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extra=#pid7589713

补充内容 (2013-6-23 11:23):
71.72.73.74都没有电压。

网友:
开机电路看看 IO看下

网友:
你说强制开机正常跑马还是,,,,,,,,

网友:
按下开关后,看IO PSON电压有没有被拉低。
如果有拉低,直接把那一个脚飞线到绿色线

网友:
我有片惠普G31的一样的毛病,I/O也是一样的。换了I/O还是一样,楼主修好写下经验·········强制可以开机正常跑马,

网友:
我短接了下 冒烟了

网友:
查绿线到IO之间有没有断线,如果没有就直接换IO。

网友A:
查开机电路,开机针有没有电,有电的话查io,桥,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  换了IO还是一样 后来飞了一条线OK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开机电路,开机针有没有电,有电的话查io,桥,

开机针有电,强制开机后,点开机针能关机

网友:
明天查绿线到IO。

网友:
你试试开关 正常不

网友:
昨天修了和你一样故障的板子 开机针电压低 网卡发热直接吹了 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具体点嘛?飞线去哪?

緑线到IO的那条内部断线了

网友:
情况相同板子相同,问题解决方法一定相同

网友:
飞线好啊。。

网友:
根据开机电路维修。如果强制开机能正常跑并启动了,就修开机电路呀,就那几个测试点

网友:
看看那个时钟晶振电源和电阻

网友:
这说的有点技术含量好吗?

网友:
慢慢跑绿线到IO的线路吧,可能有什么元器件烧了

网友:
淡定,淡定,根据大家说 情况,好 像不是IO问题,我跑跑绿线到IO,一会儿回来说。

网友:
跟中线路看看

网友:
绿线到IO是通的,短接开关后,电压无变化。那几个脚,哪个是给南桥发送信号的,哪个是南桥返回的,现在75脚接开关针,76接脚绿线,都通。短接开关后,75脚电压到0V,76无变化。
67脚4.93V,短接开关针4.94.    68针1.62短接开关后2.80.    69脚2.96V短接后3.01V。

网友:
開機電路查查~

网友:
我这一直在查的不是开机电路嘛???

网友:
换个晶振吧  ~

网友:
楼上的大侠,短接主板绿黑线是可以正常开机的。就是开关开不了。

网友:
这个现在要确定动不动IO,手里有IO了,还有没有其它可能。准备动IO。毕竟IO腿太多。有其它腿少的可以动,先不用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