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3N78-AM MCP78网卡驱动之怪现象

楼主(2013-06-21):
今天客户让装一无线路由器心想着又有银子落袋了,三下五除二给装上了台机也能上网了这时客户拿来一本本让把密码给输进去。这边本本一连网那边台机显示有IP冲突,这还不是小事IP一改得了!点开网上邻居找本地连接,耶!本地连接哪去了肯定是驱动出问题了卸掉网卡驱动重启--驱动打不了没事咱不是有万能驱动么,铛!一把钢叉贴在桌面上“变量未在开始声明。。。”那得用本本在官网下一驱动吧找到主板型号进官网下载驱动拷到台机上开始安装,重启!应该好了吧心里这样想着,一打开网上邻居还是看不到本地连接。只好告诉客户拿到店里维修了,回到店里加个无线网卡驱动给打上用驱动精灵解决吧!上无线网卡打无线驱动这下应该能搞定了吧,可驱动打完了就没有无线图标显示再到设备管理器里一看无线也是一个叹号。再打N次也是一个样,那先到PE里面看看是不是网卡坏掉了呢,进入PE激活网络我的神!真的服了这丫能上网!请各位高手给点意见有没有什么病毒会导致这样的情况发生呢??对了在打驱动的时候禁用的一些启动项照样能加载,很怀疑是病毒!当然我知道这种情况做一下系统就能完事,各位有没有不动系统能给打上驱动的招呢求答复!

网友:
这种情况换个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