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山寨版Sony 42寸电视机白屏!

楼主(2013-06-21):
一台山寨版Sony 42寸电视机开机白屏,偶尔可以开起来,显示正常!播一整天都没问题!但多数情况下,开机就白屏!白屏的时候声音一直都正常。屏是友达的,12V供电,测试14V,研究了很久,没发现啥不对的,我是修显示器的,电视机的很少弄过!
瞎整了很久,突然发现,屏的逻辑电路到屏的2条屏线,如果只接右边那条,那么就会正常显示右边一边;只接左边那条还是不行!再后来发现,只要接上一边后开机,这个时候带电接入另外一条,就正常显示了,这是为啥呢?

网友:
我这有一台长虹的ITV40830dex要调屏参

请问你会吗?谢谢了

网友:
我平时是修显示器的,电视机不了解啊!

网友:
应该考虑12V带负载能力,建议将12V电容代换,另主板12V管理电路(12V至屏供电管理电路)也需要代换。

网友:
谢谢你的建议,我去试试看!!!

网友:
如果只接右边那条,那么就会正常显示右边一边;只接左边那条还是不行!再后来发现,只要接上一边后开机,这个时候带电接入另外一条,就正常显示了,有没有用电阻排除法试试